PCB连接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0-11-26):
  PCB连接方法有哪些

CB是电子产品的基本元器件,PCB在电子产品之中必须要与其他器件相互连接在一起,这就是PCB的互连。总的来说,PCB的连接有三个方面:芯片与PCB、PCB内部、PCB与外部器件。

  PCB连接方法分析

  一、芯片与PCB的互连
  芯片与PCB互连,存在的问题是互连密度太高,会导致PCB板材的基本结构成为限制互连密度增长的因素。解决方法是,采用芯片内部的本地无线发射器将数据传送到邻近的电路板上。

  二、内部互连
CB板内的互连,要遵循这些原则:使用高性能PCB,其绝缘常数值按层次受控,以便管理电磁场。避免使用有引线的组件,避免在敏感板上使用过孔加工工艺,因为该工艺会导致过孔处产生引线电感。选择非电解镀镍或浸镀金工艺,能为高频电流提供更好的趋肤效应。

  三、外部连接
  对外的连接,主要有以下几种:
  1、导线焊接
  用导线将PCB印制板上的对外连接点与板外的元器件或其他部件直接焊牢即可,不需要任何接插件。
  2、排线焊接
  常用于两块印制板之间为90度夹角的连接,连接后成为一个整体PCB印制板部件。
  3、印制板插座
  在比较复杂的仪器设备中,经常采用这种连接方式。从PCB印制板边缘做出印制插头,插头部分按照插座的尺寸、接点数、接点距离、定位孔的位置等进行设计,使其与专用PCB印制板插座相配。
  4、标准插针连接
  适合用在小型仪器中,通过标准插针将两块印制板连接,两块印制板一般平行或垂直。

网友:
    用导线将PCB印制板上的对外连接点与板外的元器件或其他部件直接焊牢即可,不需要任何接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