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择unused pads suppression功能后短路没报错?

楼主(2020-11-26):
为什么选择unused pads suppression功能后短路没报DRC错误,版本是16.6的?

网友:
    上个图片或者文件来看看

    有可能是人為,沒圖沒真相.

网友:
    报不报错跟unused pads suppression功能没关系吧,应该检查DRC开关和相应规则设置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
    应该是没有开启HOLE的规则

网友(2022-06-29):
    怎么解决的,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