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2 Script录制显示层面问题

楼主(2020-11-26):
    如题,allegro 17.2 Script录制显示层面问题,想请问allegro17版 script内指定层面的语法为何

    allegro 16版录制script可以直接指定要开启显示的层面,范例如下
    cvf layer_tree_item 'Board Geometry'
    cvf layers_visible Board_geometry/TOPSILK TRUE
    cvf layers_visible Board_geometry/TOPMASK TRUE

    但用allegro 17版录制script时,好像记录图层的方法是排序法的样子
    开启不同版子因层别不同或有多加某些层面,script会依顺序开启无法开到我像要显示的层面
    generaledit
    QtSignal CVDLayerContainer CVDVisibilityOff clicked
    QtSignal CVDLayerSplitter CVDLayersTree itemSelectionChanged Areas
    QtSignal CVDLayerTable CVDLayerTableHorzHeader clickedCheckBox 5
    QtSignal CVDLayerSplitter CVDLayerTable dataChanged 0 5
    QtSignal CVDLayerSplitter CVDLayersTree itemSelectionChanged Geometry
    QtSignal CVDLayerSplitter CVDLayerTable selectionChanged
    QtSignal CVDLayerSplitter CVDLayerTable selectionChanged
    QtSignal CVDLayerSplitter CVDLayerTable selectionChanged

    假设,A板子录制时开启的是TOPSILK、TOPMASK层(1 & 3层)
    1 TOPSILK
    2 BOTSILK
    3 TOPMASK
    4 BOTMASK
    5 OUTLINE

    B板子 在2、3层中间加了 test层面
    1 TOPSILK
    2 BOTSILK
    3 test
    4 TOPMASK
    5 BOTMASK
    6 OUTLINE

    在B板子使用script时会开启1 & 3层(TOPSILK、test),而非TOPSILK、TOPMASK层

    谢谢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懂  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 的 cvf 視窗在17.2 已經不支援, 而17.2的層面只認固定位置.
    我有幫忙改給台灣台北內湖某公司使用, 版 ...

    了解,谢谢回覆

楼主(2021-03-02):
    已解決
    把有数字的拿掉仅保留层面的部分,不会有不同档案层面改变问题
    QtSignal CVDLayerSplitter CVDLayersTree itemSelectionChanged Geometry "Board geometry"
    QtSignal CVDLayerSplitter CVDLayerTable dataChanged Outline BrdGeo
    QtSignal CVDLayerSplitter CVDLayerTable dataChanged Silkscreen_Top BrdGeo

网友:
    也有碰到这样的问题,抽空试一下。

网友B(2021-05-17):
引用 楼主:
    已解決
    把有数字的拿掉仅保留层面的部分,不会有不同档案层面改变问题
    QtSignal CVDLayerSplitter CVDLay ...

    有数字的是整行删掉吗 还是删掉数字自己填写对应层面呢

楼主(2021-08-11):
引用 网友B:
    有数字的是整行删掉吗 还是删掉数字自己填写对应层面呢

    version17.4假设我要开启的层面是Board geometry内的Silkscreen_Bottom跟Soldermask_Bottom
    SCR录制后,开启所录制的SCR档案后部分内容如下
    将黄底文字移除即可

    QtSignal CVDLayerSplitter CVDLayersTree itemSelectionChanged Geometry "Board geometry"
    QtSignal CVDLayerTable CVDLayerTableDelegate clickedBox Silkscreen_Bottom BrdGeo 1
    QtSignal CVDLayerSplitter CVDLayerTable dataChanged 27 0
    QtSignal CVDLayerSplitter CVDLayerTable selectionChanged
    QtSignal CVDLayerTable CVDLayerTableDelegate clickedBox Soldermask_Bottom BrdGeo 1
    QtSignal CVDLayerSplitter CVDLayerTable dataChanged 29 0
    QtSignal CVDLayerSplitter CVDLayerTable selectionChanged

    以下为注解(我自己的理解,如有错误解释请忽略)............
    QtSignal CVDLayerSplitter CVDLayersTree itemSelectionChanged Geometry "Board geometry"        切换到Geometry內的Board geometry
    QtSignal CVDLayerTable CVDLayerTableDelegate clickedBox Silkscreen_Bottom BrdGeo 1              將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 开启(开启为1 关闭为0)

    ------------------------------------------------------------------------------------------------------------------------------------------
    实测17.2 使用旧版scr可以使用(但17.4不行),旧版scr范例如下
    version15.51
    开启board_geometry的outline & soldermask_bottom
    package_geometry的silkscreen_bottom & display_bottom & place_bound_bottom

    FORM cvf_main class_list Geometry
    FORM cvf_main board_geometry/outline/visible YES
    FORM cvf_main board_geometry/soldermask_bottom/visible YES
    FORM cvf_main package_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visible YES
    FORM cvf_main package_geometry/place_bound_bottom/visible YES
    FORM cvf_main package_geometry/display_bottom/visible YES
    FORM cvf_main apply
    FORM cvf_main ok
    setwindow pcb
    done

网友(2022-06-27):
引用 楼主:
    version17.4假设我要开启的层面是Board geometry内的Silkscreen_Bottom跟Soldermask_Bottom
    SCR录制后, ...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哦

网友:
    我用15.5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