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专用时钟用作复位引脚

楼主(2020-11-26):
最近,看了一些FPGA的资料,说FPGA的专用时钟引脚可以用作复位输入,不怎么理解?请教大家,FPGA不是有专门的全局复位引脚吗?为什么还要用专用时钟网络做复位引脚?专用时钟网络又是如何做的复位引脚呢?

网友A:
    难道我理解错了?时钟是时钟 复位是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我理解错了?时钟是时钟 复位是复位

我也不是很理解。看的资料是"......硬复位:故名思议,即外部引脚引入的复位,可以在上电时给入,使整个FPGA逻辑配置完成后,能够达到稳定的状态,这种复位重要性在于复杂单板上除了FPGA外,可能还有多个器件(CPU、DSP),其上电顺序不同,在未完成全部上电之前,其工作状态为不稳定状态。这种复位引脚可以通过专用时钟管脚引入,也可通过普通I/O引入,一般由单板MCU或者CPLD给出......",所以有疑惑。

明明说的是复位,为什么又跑到时钟管脚去了呢?

网友B:
在FPGA内部,全局时钟管脚到其他逻辑的延时是一致的,当外部信号仅对FPGA内部的部分功能进行复位,并且有复位时间要求时就可以用专用时钟脚做复位输入用。
FPGA的专用时钟脚不是只能做时钟输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FPGA内部,全局时钟管脚到其他逻辑的延时是一致的,当外部信号仅对FPGA内部的部分功能进行复位,并且有复 ...

嗯嗯,这么说就有点明白了,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