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怎么把S参数标准和我们的仿真曲线拟合在一起

楼主(2020-11-26):
我在MIPI 协议中找到差分信号线的S 参数相关标准,是PDF 格式,我怎么把这个标准拟合到我们的仿真曲线中来。

楼主:
    请教各路大神指导下。

网友:
    一般是做成Mask叠加到仿真曲线上

楼主:
    问题是mask是怎么做的?

网友A:
    Export to Electronics Desktop  --> Add limit 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ort to Electronics Desktop  --> Add limit line

    您好!请问添加 add limit line 是在adet 中完成的吗?还是在siwave 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ort to Electronics Desktop  --> Add limit line

有没有相关资料参考下?

网友B:
    写一个公式,或者编辑一个S参数文件,规格不是-26dB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一个公式,或者编辑一个S参数文件,规格不是-26dB的嘛

    我只截图了一个标准,实际上有好多个,其他的不是固定26d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添加 add limit line 是在adet 中完成的吗?还是在siwave 中?

yes   then you can add limit 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yes   then you can add limit line

已经找到了,部分简单的能添加进去,但是复杂的还是不晓得咋添加,主要是公式

楼主:
    我编辑了一个公式y=-0.3x-0.5就会报错,然后试着更换其他公式,y=3x也报错。

    好像只有输入y=x不会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编辑了一个公式y=-0.3x-0.5就会报错,然后试着更换其他公式,y=3x也报错。

好像只有输入y=x不会报错

detail 設定, 可以參考help 裡面

    真不行 就丟到excel 裡面實現吧

楼主:
昨天已经根据您提示参考help文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tail 設定, 可以參考help 裡面

真不行 就丟到excel 裡面實現吧

    中间的添加曲线是灰色的,请帮忙看下采用公式正确的方法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
    point 可以每個頻率 對應每個點去設定Equation 要參考help 裡面的說明
如平分根  就是SQRT   e.g: y=-0.87*sqrt(x/1.35E+3)

楼主:
    我看的19版本help没那么详细,通过point设置我这边一直没问题,公式调用有问题确认是乘号需要采用星号*表示,省略星号就报错。非常感谢!您这边通过曲线导入能正常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