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加法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0-11-27):
    如图,用运放搭建一个加法器,希望相加的电压为Vref和V1。
现在有个疑问:Vref是3.3V通过电阻分压得到,再输入运放输入端,会不会存在再跟R190分压的情况,也就是说运放正相输入端的电压不是R192跟R193分压的值?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加法电路,Vout=mVin+b,
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里有,可以去看看,图片没有上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加法电路,Vout=mVin+b,
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里有,可以去看看,图片没有上传成功。

    您的意思我明白,主要是我搭建的电路里的REF电压不是直接通过电源提供,而是经过电阻分压得到,所以想问会不会存在问题

网友:
    应该不会,理论上运放内阻无穷大,可以理解为没有电流流过r190.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我明白,主要是我搭建的电路里的REF电压不是直接通过电源提供,而是经过电阻分压得到,所以想问 ...

    你用叠加定理:
    Vout=3.3V*(18K//20k)/(6.2K+18K//20k)*(1+RF/RG)+V1*(10K+6.2K//18K)/(10K+10K+6.2K//18K)*(1+RF/RG)
    你选择合理的电阻即可,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肯定会有问题,因为你的分压电路实际上是3.3V和V1两个电压给Vref供电,R190和R191的电流必然要流经两个分压电阻R192和R193其中一个,Vref的电压值就不能简单的用3.3*R193/(R192+R193),需要考虑到R190和R191上的电流,Vref是随着V1的变化在变的。
    而你肯定是希望V1加上一个固定的值。
    我个人的建议是再用一个放大器,把Vref用2电阻分压之后再做一个1倍放大去做加法。

网友:
    你说的很对。(Vref - Vcc)/R192 +  Vref/R193 + (Vref - Vu298.5)/R190 = 0, 其REF的电压与3个电阻以及运放正向端输入电压有关。

楼主:
    大概明白了,感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看大家的解答真的是很强

网友:
    欧姆定律,解出你想要的值,如果为了省钱,直接把分压想要得到的偏置用R191和R190配置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