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这种图是怎么做?

楼主(2020-11-27):
哪位大神知道这种图是怎么做?

左边的图片 是用histogram做的
条件是只要X轴的值>0 就映射到1
做出右边的图片 请问我该用什么方式做呢?
试过几种方法都不太理想 求助 感谢大家

网友A:
右边的图是条形二维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图是条形二维码吧

哈哈哈,刚没看帖子我也以为是条形二维码

网友:
你把X轴的值>0 ,新赋值为1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