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imulink中存储多个数据

楼主(2020-11-27):
如何在simulink中存储多个数据(数据不存储到工作区),并将存储的N个值求平均值,之后将开始存储的N/2个值清除掉,再存储到N个,求教

网友A:
1、数据不存到工作区,那是要存到文件?
2、数据存储下来后,再后处理不就非常简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数据不存到工作区,那是要存到文件?
2、数据存储下来后,再后处理不就非常简单么?

首先感谢版主的答复,我还是不是很清晰,这是VCU控制的一部分,最后会把所有的控制程序集成到一起,所以我觉得也不是存到文件。就是有一个输入信号,当这个输入信号满足一定条件,就要把这个满足条件的值存储一下,当满足条件的值达到20个时,对这20个值进行计算,并将前10个值清除,然后再接着判断该信号,再存储满足条件的20个值,并计算,一直这样。不知道有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