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Cadence 做封装库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20-11-27):
做封装既可以在allegro中File-》New-》package symbol,也可以使用Wizard(自动向导)功能。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是确定pad与pad的距离(包括相邻和对应的pad之间),以确保后期封装过程中元器件的Pin脚能完全的无偏差的粘贴在Pad上。如果只知道Pin的尺寸,在设计pad的尺寸时应该比Pin稍大,一般width大1.2~1.5倍,length长0.45mm左右。除了pad的尺寸需特别重视外,还要添加一些层,比如SilkScreen_top和Bottom,因为在以后做光绘文件时需要(金手指可以不要),Ref Des也最好标注在Silkscreen层上,同时注意丝印层不要画在Pad上。还应标志1号pin脚的位置,有一些特殊的封装,比如金手指,还可以加上一层Via keep out,或者route keep out等等,这些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来添加。操作上要注意的是建好封装后,一定不要忘了点击Create symbol,不然没有生成*.psm文件,在Allegro就无法调用。

网友:
    焊盘要比规格书的稍大,1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