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单片机是怎样在液晶上显示字符的

楼主(2020-11-27):
单片机是怎样在液晶上显示字符的

液晶(LCD)是如何显示的
1.线段的显示点阵图形式液晶由M行×N列个显示单元组成,假设LCD显示屏有64行,每行有128列,每8列对应1个字节的8个位,即每行由16字节,共16×8=128个点组成,屏上64×16个显示单元和显示RAM 区1024个字节相对应,每一字节的内容和屏上相应位置的亮暗对应。例如屏的第一行的亮暗由RAM区的000H~O0FH的16个字节的内容决定,当(000)=FFH时,则屏的左上角显示一条短亮线,长度为8个点;当(3FFH)=FFH时,则屏的右下角显示一短亮线;当(000H)=FFH,(001H)=00H,(002H)=FFH,(003H) =00H,... (00EH) =FFH,(00FH)=00H时,则在屏的顶部显示一条由8段亮线和8条暗线组成的虚线。这就是LCD显示的基本意思。
2.字符的显示当用LCD显示一个字符时就较复杂了,因为一个字符由6×8或8×8点阵组成,即要找到和屏上某几个位置对应的显示RAM区的8个字节,并且要使每个字节的不同的位为‘1',其它的为‘0',为‘1’的点亮,为‘0’的点暗,这样一来就组成某个字符。但对于内带字符发生器的控制器(如T6963C)来说,显示字符就比较简单了,可让控制器工作在文本方式,根据在LCD上开始显示的行列号及每行的列数找出显示RAM对应的地址,设立光标,在此送上该字符对应的代码即可。
3.汉字的显示﹐汉字的显示一般采用图形方式,事先从微机中提取要显示的汉字的点阵码,每个汉字占32字节,分左右两半部,各占16字节,左边为1、3、5...,右边为2、4、6...,根据在LCD上开始显示的行列号及每行的列数可找出显示RAM对应的地址,设立光标,送上要显示的汉字的第一个字节,光标位置加1,送第二字节,换行按列对齐,送第三字节...直到32字节显示完就可在LCD上得到一个完整的汉字。
内带T6963C的液晶图形显示模块和8031单片机的连接
1.LCD显示控制器T6963C T6963C是点阵式液晶图形显示控制器,能直接和8031单片机连接(见附图);可以以图形、字符方式或合成显示;内部有字符发生器,共128个字符,允许CPU随时访问显示RAM,并可进行位操作。

网友:
单片机在液晶上显示字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