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胶刮对丝网印刷的影响

楼主(2020-11-27):
胶刮看似简单,其实胶刮是丝网印刷中相当复杂的一部分。在其它方式的印刷中,进行油墨转移的工具有刮刀、油墨磙、压力磙和胶头等,每一种工具都有其独特的功能。在丝网印刷中,胶刮的功能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将油墨通过丝网转移到承印物上。
  2.刮掉丝网上多余的油墨。
  3.保持丝网与承印物线接触。
  4.能进行不同形状承印物的印刷。
  只有胶刮的以上四项功能得到很好地发挥,才能印刷出优质的印刷品。而刮刀的物理性能又对以上功能起决定性作用。(例如:硬度大的胶刮能很好地刮掉多余油墨,但不能很好地满足各种不同承印物形状的要求)。因此在选择胶刮时,要充分考虑到胶刮性能因素对以上功能的影响,避免对印刷效果产生不良影响。在选择合适性能的胶刮时,需要考虑以下四个因素:
  1.硬度:胶刮通常是由聚氨酯制成的,用硬度计来测量胶刮的软硬度。胶刮的硬度、尺寸和刮刀形状决定了胶刮的弯曲性、柔韧性和压力。硬度范围从55度到90度(肖氏A)。硬度值用肖氏A硬度计测量。55A-65A是低硬胶刮,66A-75A是中硬,超过75A是高硬。
  高硬度胶刮对胶刮的前三项功能非常有利,将油墨压进丝网并将油墨从精细网板转移到承印物上,并保持丝网与承印物的线接触。高硬度胶刮唯一缺陷是不能满足不同形状承印物的印刷,在印刷粗糙面和不平整面时对胶刮的质量要求也很高。
  2.有效宽度:是指胶刮装入铝刮柄,从铝刮柄伸出的胶刮宽度。这个宽度很重要,决定了胶刮在压力下的弯曲度。弯曲度是有效宽度的立方值。如两倍有效宽度得到的是大于23 =8的弯曲度。
  胶刮弯曲会引起两方面的变化:胶刮与丝网间的角度变化;传递到承印物上的印刷压力减小。例如将胶刮比作一组弹簧,当弹簧成一定角度受力时,弹簧开始弯曲,所传的力越来越小。胶刮印刷角度减小,印刷压力不足,印刷效果不理想。印刷角度小、印刷压力减小,下墨量大,墨层增厚。(在这种情况下,印刷操作者会加大印刷压力,胶刮弯曲度增加,得到的墨层依然不理想。解决办法是胶刮硬度增加、胶刮角度增加。)这就是胶刮的有效宽度对胶刮四大功能的影响。
  通常胶刮的有效宽度在20MM到30MM之间。最佳有效宽度的选择基于承印物的平整度、网版图像解像度和其他印刷参数如:胶刮角度、速度和油墨种类。在平整/光滑的承印物上印高解像力的图象时,有效宽度小(小于20MM)、高硬、用合适的油墨进行快速印刷。在不平整、粗糙的承印物上,有效宽度要增加(有时大于30MM)、硬度降低,而低硬度胶刮适应能力差,不可过度弯曲,也可以使用中间硬两边软的三层刮或双层刮。通常,有效宽度增加,印刷速度降低并且要增加印刷角度。
  胶刮形状:
  胶刮形状指胶刮的横截面。大多数胶刮形状只是简单的方形刮,其他形状的胶刮用于特定的印刷条件。例如,硬的胶刮性能比软的胶刮好,但对承印物的适应能力差。使用斜刮,印刷边缘易变形(类似软胶刮)。
  有三种形状的胶刮供印刷工作者选择:方刮(或直角边刮),各种斜刮及圆刮(牛角刮)。方刮适用范围较广,能提供最大的印刷压力,印刷角度视有效宽度定。斜刮提供最大的适应性,印刷压力减小,印刷角度比设定角度小。圆刮的适应性最差,提供的印刷压力最小,印刷角度可以自由设定(经常是最小的角度)。以上原因都会影响下墨量。
  刀口:
  刀口是完成胶刮发挥四大功能的重要部份。胶刮的锐利度是最初控制下墨量的一个因素。锐利的刮刀提供最小的下墨量和最精细的图象。钝而圆的刀口,下墨量增加,同时会影响到颜色和线条精细度。
  在用透明油印刷大面积和简单图案时,颜色和线条精细度的变化不明显。而印精细线条和四色网点时,用半透明(UV)和透明油墨,你会很快发现刀口的变形,将印刷的第一张和最后一张加以比较,可确定出胶刮何时应打磨。
  胶刮的品种选择既然是印刷质量控制的重要部分,对胶刮的保养也是保证胶刮正常使用的重要环节。保证胶刮品质的最好方法是通过清晰的流程明确对胶刮印刷前和印刷后的保养以及如何打磨胶刮。
  1.储存胶刮时要平放,不可卷成圈,卷成圈可能会造成永久弯曲。
  2.铝刮柄应朝下放置,不可将刀口朝下放置。
  3.刚印刷完毕就要立即清洗胶刮,此时很容易洗掉油墨,否则要擦掉干结的油墨会损伤刀口。
  4.不可将胶刮浸泡在溶剂中。尽管胶刮是耐溶剂的但胶刮会因吸收溶剂而变脆。
  5.刚清洗完的胶刮依然软、溶剂未完全挥发,不可立即打磨。经过12小时到24小时的“休复”后才可再次使用。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打磨效果也可提高印刷效果。
  6.根据具体的印刷质量要求要经常打磨胶刮,清洗和打磨时,要尽可能减少胶刮的损耗。

网友:
    保持丝网与承印物线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