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odelsim中输入信号的波形如何设置?

楼主(2020-11-27):
modelsim中输入信号的波形如何设置?

网友:
到tools-edit preferences。找到by windows-wave windows,可以看到一系列可以更改颜色的列表。

网友:
    想把波形的背景颜色变成白色的,选择wavebackground,然后把它选择成白色的,确认后波形就变成白色的了。

网友:
    一般Modelsim看的信号波形都是test bench中定义的默认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