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膏合金后的二次熔点是多少?

楼主(2020-11-27):
有没有哪位大神研究和测过锡膏合金后的二次溶是多少?比如:183的有铅中温锡膏,或217的无铅高温锡膏。锡膏结合之后的熔点还是原来的熔点吗?

网友:
    应该差不多吧,毕竟里面的合金成分是没变化的,变化的只是溶剂,但是我认为二次会比一次的高

网友:
    本质没变,熔点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熔点不会太大的变化,现在的锡膏一般都是都是在183度左右或者217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