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让allegro不出现鼠标中键长按出现的放大缩小

楼主(2020-11-27):
有时候不小心长按滑轮,会出现这个放大缩小,只能去点cancle 来取消。
是否有方式设置让他不跳出来。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你還真能按, 跟一般人相反動作.
其他人是短按一下是縮放指令 , 你倒是長按一下才是縮放指令 .
如果是這樣肯定是你的環境設置有問題, 是不是設置了不正常的env 內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還真能按, 跟一般人相反動作.
其他人是短按一下是縮放指令 , 你倒是長按一下才是縮放指令 .
    如果是這樣 ...

短按的放大缩小是常用的,可以的,没问题的,就是单击中建的 会出现这个,我之前描述错了。

网友:
    也想知道,謝謝!!

楼主(2021-03-15):
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 no_dynamic_zoom,若勾选﹐则点击中间键时只可一次性Zoom窗口﹐默认状态时﹐点击中间键可随意zoom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