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小弟在仿真的时候出现这个错误,麻烦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20-11-27):
小弟在仿真的时候出现这个错误,麻烦大神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warning] Com Engine non-responsive since 14:14:59, August 01, 2019.    Can be due to cpu intensive processing or network pro?

网友:
什么软件也不说,没人知道你这什么错误

网友:
    字面意思,网络断了或者CPU超负荷,降低下调用的core数量和内存占比

网友:
    这个不是错误,只是一个警告,让你知晓而已,有条件的话你可以采取相应措施来改善,没条件的话,也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