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20-11-29):
hc05的原理图没有标明天线的连接,天线应该连接在哪里?

网友A:
HC05 Bluetooth Module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模組內含天線.(但他的應該是沒排針,完全金手指,控制腳多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他的應該是沒排針

    你又喝醉了,電路圖左下角不就是一個 6 Pin He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05 Bluetooth Module

    我还系看不出来接到那个引脚上

网友:
    不是完整图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系看不出来接到那个引脚上

狗版主的资料已经很清楚了啊,你的这个HC05是一个蓝牙模块而不是蓝牙芯片,本身已经包含了一个2.4G的PCB板载天线了(看模块资料应该不支持用引脚接外置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系看不出来接到那个引脚上

    狗版主的资料已经很清楚了啊,你的这个HC05是一个蓝牙模块而不是蓝牙芯片,本身已经包含了一个2.4G的PCB板载天线了(看模块资料应该不支持用引脚接外置天线)。

那就如你说的,pcb板载天线怎么连接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接近他畫的線路圖, 應該是下圖.(有電源轉換的.)

    谢谢大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