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9000阻抗计算与power si仿真阻抗误差

楼主(2020-11-29):
si9000阻抗计算与power SI仿真阻抗有误差,以哪个为准?还是测试设置有偏差?
power si 仿真出来的为94.1ohm,
si9000计算出来的是99.41,
PP厚为2.78mil,线宽3.5,线距5.5,

网友:
    层叠换成mil

楼主:
    更换单位之后还是一样的。

网友:
    不同的软件算法不一样,有差别是很正常的。以哪个软件算的为准,其实也可以说都不准,实际上要以板厂算的为准,因为不管你再怎么算,大多数时候板厂都会做修正。阻抗计算的目的是要让阻抗受控,所以我们要使阻抗线宽有调整的空间,而且尽量不要被调整的太大。

网友:
    W1和W2不一样宽,我计算的话一般差1

网友:
    具体还是根据板厂的来,一般都会进行修正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