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一个元器件画了两个原理图这怎么关联呢?

楼主(2020-11-30):
哪位大神知道一个元器件画了两个原理图这怎么关联呢?就像双运放一样,画成了两个独立的单运放,最后这个应该处理呢?

网友A:
    先在原理图库中新建一个新器件,然后画第一部分(和正常画封装步骤一样),再在这个新器件上添加新部件PART,就可以画第二部分了,以此类推,想画几个PART都是可以的:lol

网友:
    我就是各画各的,然后后面的在PCB里添加网络,太麻烦了,还特别容易出错

网友:
    学到了,原来是要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原理图库中新建一个新器件,然后画第一部分(和正常画封装步骤一样),再在这个新器件上添加新部件PART ...

    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