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大功率开关电源中功率MOSFET的驱动技术

楼主(2020-11-30):
大功率开关电源中功率MOSFET的驱动技术

功率MOSFET具有导通电阻低、负载电流大的优点,因而非常适合用作开关电源(switch-mode powersupplies,SMPS)的整流组件,不过,在选用MOSFET时有一些注意事项。
功率MOSFET和双极型晶体管不同,它的栅极电容比较大,在导通之前要先对该电容充电,当电容电压超过阙值电压(VGS-TH)时MOSFET才开始导通。因此,栅极驱动器的负载能力必须足够大,以保证在系统要求的时间内完成对等效栅极电容(CEI)的充电。
在计算栅极驱动电流时,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将MOSFET的输入电容(CISS)和CEI混为一谈,于是会使用下面这个公式去计算峰值栅极电流。
l = C(dv / dt)
实际上,CEI的值比CISS高很多,必须要根据MOSFET生产商提供的栅极电荷(QG)指标计算。QG是MOSFET栅极电容的一部分,计算公式如下:
QG= QGS + QGD + QOD
其中:
QG—-总的栅极电荷QGS--栅极-源极电荷
QGD--栅极-漏极电荷(Miller)
QOD——Miller电容充满后的过充电荷
典型的MOSFET曲线如图1所示,很多MOSFET厂商都提供这种曲线。可以看到,为了保证MOSFET导通,用来对CGS充电的VGS要比额定值高一些,而且CGS也要比VTH高。栅极电荷除以VGS等于CEI,栅极电荷除以导通时间等于所需的驱动电流(在规定的时间内导通)。
用公式表示如下:
QG= (CEI)(VGS)IG = QG/t导通
其中:

网友:
大功率开关电源中功率MOSFET的驱动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