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table数据结构(上)

楼主(2020-11-30):
目录:
  • table简介
  • 为什么需要table数据结构
  • 通过导入数据构造table对象
  • 调用table构造函数来构造table对象
  • 通过转换函数构造table对象
  • 访问table中的数据

MATLAB常用基本数据类型有:整型,浮点型,字符型,函数句柄,元胞数组和结构体数组。除了这些基本数据类型,MATLAB还有很多其它的数据类型不为人熟悉,这些数据类型在编程中也非常有用。MATLAB高级数据类型系列旨在向大家介绍它们:比如containers.Map, tables,enumeration和time series等等,它们为什么有用,用来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怎样在科学工程计算中怎么使用。上篇我们提到了映射表结构(containers.Map )。本篇将介绍另一中新的MATLAB数据类型--table。

table简介
为什么需要table数据结构
MathWorks在MATLAB R2013b中引入了一种新的数据结构叫做table 。table类似统计 工具箱中的dataset ,其引入的目的就是用来取代dataset的数据类型。因为表状的数据在工程计算中越来越长久,有了table 类型,MATLAB用户就可以不用购买统计工具箱,也能使用表状的数据结构了。 table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可以存放各种数据类型的容器,比如下面表Table.1中的数据,其中既有字符型,又有数值类型,其中第一行作为表头:Symbol,Name,Market,Cap,IPO, Year是各列的名字。

Table.1 NASDAQ股票名称表
Symbol
Name
Market Cap
IPO Year

AAPLApple Inc$742.63B1980
AMZNAmazon.com, Inc$173.33B1997
MSFTMicrosoft Corporation$346.9B1986

在conatiners.Map的章节中,我们介绍了MATLAB的基本数据类型(比如数组,原胞数组和结构体)在表达某些复杂数据类型时的局限性。这里不再一一赘述,读者只需要认识到:数组的局限性在于不能用来存放数值以外的数据,而使用元胞读取和索引内容时有种种不方便,比如无法区分该数据中的表头和其余的行数据。事实上,如果数据存放在如下的CSV文件中,并且用importdata 直接读取表Table.2中的CSV文件。

Table.2 Nasdaq 的 csv 原始数据
"Symbol","Name","Market Cap","IPO Year"
"AAPL","Apple Inc","$742.63B",1980
"AMZN","Amazon.com Inc","$173.33B",1997
"MSFT","Microsoft Corporation","$346.9B",1986

读入之后数据将会被分成数值和非数值部分:
% 用importdata直接读入CSV文件
>> nasdaq = importdata('nasdaq.csv')
nasdaq =                          % 结果存在struct中
        data: [3x1 double]
    textdata: {4x4 cell}
>> nasdaq.data                    % csv中的数值部分
ans =
>> nasdaq.textdata                % csv中的字符部分
ans =
    '"Symbol"'    '"Name"'                   '"Market Cap"'    '"IPO Year"'
    'AAPL'        'Apple Inc'                '$742.63B'        ''
    'AMZN'        'Amazon.com Inc'           '$173.33B'        ''
    'MSFT'        'Microsoft Corporation'    '$346.9B'         ''

显然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要导入格式。

通过导入数据构造table对象
沿用表Table.2中nasdaq.csv文件,我们可以使用readtable 函数,构造一个新的table对象,把csv文件中的数据导入到该对象中。readtable函数接受文件名称作为输入,返回一个table对象。

% 通过readtable函数来构造table对象
>> nasdaq = readtable('nasdaq.csv')
Warning: Variable names were modified to make them valid MATLAB identifiers.
nasdaq =
    Symbol             Name              MarketCap     IPOYear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
    'AAPL'    'Apple Inc'                '$742.63B'    1980
    'AMZN'    'Amazon.com Inc'           '$173.33B'    1997
    'MSFT'    'Microsoft Corporation'    '$346.9B'     1986

注意第2行的warning,因为readtable 函数把nasdaq.csv中的第一行自动变成了这个table的表头,在创建table对象的时候,MATLAB会对做表头的文字做处理,这里把Market Cap和IPO Year两个词中的空格去掉,缩成一个词,这样做是为了方便将来使用dot语法来访问表中的数据。因为MATLAB修改了原来的表头,所以这里给出了warning。

调用table构造函数来构造table对象
我们还可以通过直接调用table类的构造函数来创建table对象 (什么是类的构造函数见参加<>第2.5节,构造函数和类的名称相同)。在containers.Map 的介绍中,我们举了电话号码簿的例子,如表Table.3所示,它是我们这节要构造的table对象的原始数据

Table.3 电话号码簿

姓名
电话号码

Abby5086470001
Bob5086470002
Charlie5086470003
下面程序中第1,2行用元胞数组来表示表中每一列的数据,第3行规定了表头的名称,第4行调用table的构造函数创建table对象,先输入数据,再输入表头的名称。表头通过table对象的VariableNames属性来设置。

name={'Abby';'Bob';'Charlie'};                        % 3x1列向量
number={'5086470001';'5086470002';'5086470003'};      % 3x1列向量
colName={'Name','Number'};
phonetable=table(name,number,'VariableNames',colName)

命令行显示如下

honetable在命令行中disp的结果
phonetable =
      Name          Number
    _________    ____________

    'Abby'       '5086470001'
    'Bob'        '5086470002'
    'Charlie'    '5086470003'

第4行把Name和Number做为table对象的VariableNames,可以这样理解VariableNames,我们可以把table看成由一个个列数据组成的数据结构,每列都是矢量,其中存放相同类型的数据。如果一个table有两列,它就有两个列矢量,每个列矢量都是table的一个变量(Variable),给变量名字就是Variable Name。

通过转换函数构造table对象
除了使用table的构造函数来创建table对象,还可以使用转换函数把其它数据类型转成table,下列通过数组数据类型类构造table。下面的程序的1-2行,我们利用financial工具箱中的fetch函数,从Yahoo财经处得到雅虎从3月1日到3月10日的股票价格,fetch函数将返回一个数组,第3行我们利用array2table转换函数把得到数组转成table。

% 通过array2table创建table对象
conn = yahoo;
array = fetch(conn,'YHOO','3/1/2015','3/10/2015');
yhoo = array2table(array,...
  'VariableNames', {'date','open','high','low','closing','volumn','adjusted'})

第4行中,我们通过VariableName来指定表头的内容,结果显示如下

hoo的table在命令行的显示
yhoo =
     date       open     high      low     closing      volumn      adjusted
____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
   7.3603e+05    42.57    42.92    42.18    42.68      1.0601e+07    42.68
   7.3603e+05     43.6    43.93    42.67    42.98      1.1802e+07    42.98
   7.3603e+05    43.98    44.24     43.4    43.44      1.1888e+07    43.44
   7.3603e+05    44.18    44.31     43.5    44.16      1.1868e+07    44.16
   7.3603e+05    42.08    44.38    41.97    43.99      3.0099e+07    43.99
   7.3603e+05     43.7    43.95    42.42    42.62      2.2392e+07    42.62
   7.3603e+05    44.06    44.43     43.7    44.11      1.1027e+07    44.11

访问table中的数据

通过表Table.1所建立的table对象,在命令行中显示如下:

asdaq table在命令行中的显示
nasdaq =
    Symbol             Name              MarketCap     IPOYear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

    'AAPL'    'Apple Inc'                '$742.63B'    1980
    'AMZN'    'Amazon.com Inc'           '$173.33B'    1997
    'MSFT'    'Microsoft Corporation'    '$346.9B'     1986

我们可以通过使用dot+Variablename的语法直接访问table中的列,返回的结果是cell格式的数据:

% 使用dot语法访问table中的数据
>> nasdaq.Symbol           % dot格式+变量名的访问方式
ans =
    'AAPL'
    'AMZN'
    'MSFT'
>> class(nasdaq)           % 返回cell格式的数据
ans =
cell

table类重载了subsref函数(什么是运算符的重载,参加《MATLAB面向对象编程-从入门到设计模式》12.1节),于是支持MATLAB传统的圆括号下标访问,如果要访问第一行,则:

% 使用下标语法访问table中的数据
>> nasdaq(1,:)
ans =
    Symbol       Name        MarketCap     IPOYear
    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

    'AAPL'    'Apple Inc'    '$742.63B'    1980

使用圆括号,返回的结果仍然是table,如果要访问第2到3行,则:

% 使用下标语法访问table中的数据
>> nasdaq(2:3,:)
ans =
    Symbol             Name              MarketCap     IPOYear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

    'AMZN'    'Amazon.com Inc'           '$173.33B'    1997
    'MSFT'    'Microsoft Corporation'    '$346.9B'     1986

返回的结果仍然是table。 table数据结构支持MATLAB传统的花括号下标访问,返回的结果是cell格式的数据

% 花括号下标访问
>> nasdaq{:,1}   % 花括号下标访问,返回第一列中的数据
ans =
    'AAPL'
    'AMZN'
    'MSFT'

还可以把Dot语法和下标语法结合起来获取数据,下例代码访问table第一列的第三行,返回的结果是元胞。

% Dot语法和圆括号下标访问结合
>> nasdaq.Symbol(3)
ans =
    'MSFT'
>> class(ans)     % 圆括号下标访问,返回结果是元胞
ans =
cell

网友:
    大功率开关电源中功率MOSFET的驱动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