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v-probe的问题

楼主(2020-11-30):
    如图1是原理图,图2是设置,图3是输出信息,为什么没有v-probe输出,谢谢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谢谢,大侠出来回答一下呢,多谢了

网友B:
    freq 没有  奇怪    写个等式  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eq 没有  奇怪    写个等式  加下

    谢谢大侠,我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我去试试

尴尬  我是菜菜   大侠离我还遥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尴尬  我是菜菜   大侠离我还遥远

    都太谦虚了,还是要谢谢

网友:
    直接加pin label就可以看那里的电压了,那个probe看help说明好像对应的是EM sim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