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怎么快速敷铜?

楼主(2020-11-30):
在AD中怎么快速敷铜?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lol你想怎么快呢??如果板子上只有一个地,没什么特殊要求,这时铺铜是最简单的,铺铜管理器中可以根据板子外框生成铺铜,几秒钟就OK了

网友:
    设置好规则,复制黏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