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分析电路

楼主(2020-11-30):
求帮忙分析这个电路,我算到最后还是个反向放大电路(第一个运放是反向放大,第二个运放是同相放大,合起来是反向放大)
仿真发现,竟然真的是个整流电路,把AC信号抬升,变成了DC,请看仿真图。更不理解的是,输入信号是60HZ,输出信号变成了120Hz?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怎么整流的没看太明白,但是反向放大肯定是不行的,供电是5V和0V,输出是不会有负电压的

网友:
运放输入端虚短、虚断概念,再加一个边界条件:第一个运放输出端电压必须>=0,就能推导出无论总输入端VIN是正电压、还是负电压,第二个运放的同相端电压,都会降一半,但要取绝对值。而第二个运放是同相2.5倍电压放大器,所以总电压放大倍数1.25倍。所以这是一个全波整流器。

VIN为负时,两个运放构成标准的级联运放,很容易推导出第二个运放同相端电压减半,电压为正。

VIN为正时,第一个运放工作饱和,输出端为零(轨到轨),但同相输入级却是高阻(虚断),而且不符合虚短概念(因为输入差分级呈现开关状态),这就能推导出第二个运放同相端电压也减半,但电压也为正。

网友:
    分析这种剑走偏锋的电路,必须熟知运放的内部结构。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