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设计中如何减少电路板变形的问题?

楼主(2020-11-30):
PCBA设计中如何减少电路板变形的问题?

网友:
    增强结构材料的刚性

网友:
    通过结构设计来顶住电路板,防止其变形

网友:
    缓冲材降低产品受到的冲力

网友:
    利用前后机壳,长出一根柱子,然后顶住电路板,这样一来就能降低电子产品从高处坠落时的冲击和撞击力,尽可能的避免电路板变形。

网友:
    1、元器件布局需要均匀;
2、增加单板的加强筋,保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