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PCBA敷形涂敷的质量进行检查?

楼主(2020-11-30):
    如何对PCBA敷形涂敷的质量进行检查?8 j5 b2 q5 x: U/ y

网友:
    涂敷层是否均匀,在一定程度上和涂敷方法有关,它会影响印制电路板的外观表面和边角部分的涂敷状况。

网友:
    PCB上的涂敷层可以用肉眼检验。带荧光物质的涂层可在暗淡光线下检查,白光可作为涂敷层检查的辅助手段。

网友:
    试样件可以和PCBA印制板的材料相同也可以是其他非疏松材料,如金属或玻璃。湿膜测厚也是涂层测厚的一种方法,它是根据已知的干/湿膜厚度转换关系得到终涂层厚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