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个什么功能的电路,电流镜?求助谢谢

楼主(2020-11-30):
求分析图中电路功能

网友:
好像是电流镜,但又感觉哪里不对。

网友:
    可以将输入支路的电流拷贝到输出支路,给其它子系统提供电流源。 电路中必须存在存在一种器件,流过它的电流与它的一个控制端电压是一一对应的(在器件尺寸一定时)。输入电流转换为参考电压;参考电压转换为输出电流。这才是电流镜

网友:
    3楼上说的有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