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隔离器和环形器串联使用

楼主(2020-11-30):
微波混频系统见附图。
       该系统目的是实现将f0,f0-2.16MHz和f0+2.16MHz这三个频率同时进行频率调制并输出(f0在2.7GHz附近)。
       我的问题是:隔离器和加负载的环形器都可看做隔离器。那么在系统尾部,为什么隔离器和环形器还要串联使用?

网友:
串联是必须的,符合规律。楼主

网友:
    2楼啥意思,谁说串联是必须的。这个是为同时调频才这样设置的,懂?

网友:
    英文是拦路虎呀!看不懂。

网友:
    串联能增加隔离度。使放大器输出端不受反射信号影响。

网友:
    隔离器也有匹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