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位号的调整

楼主(2020-11-30):
丝印位号的调整

  针对后期元件装配,特别是手工装配元件,一般都得出  PCB 的装配图,用于元件放料定位之用,这时丝印位号就显示出其必要性了。

  生产时PCB上丝印位号可以进行显示或者隐藏,但是不影响装配图的输出。按快捷键“L”,按所有图层关闭按钮,即关闭所有层,再单独勾选只打开丝印层及相对应的阻焊层,即可对丝印进行调整了。

  丝印位号调整的原则及常规推荐尺寸

  以下是丝印位号调整遵循的原则及常规推荐尺寸。

  (1)丝印位号不上阻焊,放置丝印生产之后缺失。

  (2)丝印位号清晰,字号推荐字宽/字高尺寸为4/25mil、5/30mil、6/45mil。

  (3)保持方向统一性,一般一块PCB上不要超过两个方向摆放,推荐字母在左或在下

  (4)对于一些摆布下的丝印标识,可以用放置2D辅助线或者放置方块进行标记,方便读

网友:
    丝印位号不上阻焊,放置丝印生产之后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