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怎样在CAM350 中做铣边处理?

楼主(2020-11-30):
哪位大神知道怎样在CAM350 中做铣边处理?

网友:
铣边是干啥的

网友:
    我理解的铣边就是加工的时候那个边,哈哈哈

网友:
    铣边的路径必须是一个封闭的路径。第一步:先把外框转化锣帶(同时先把刀具设好),第二步﹐选定怎样走,第三步,导出。Tools -> Nc Editor -> Utilities -> Gerber to Mill点击OK,再点击确定,出现Mill path properties 对话框,设定进刀速、走刀补偿,在Tool table 中设定铣刀大小。最后导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