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是否可以和其他射频模块通信,还是只能CC1101系列之间通信。求做过的大神指...

楼主(2020-11-30):
CC1101是否可以和其他射频模块通信,还是只能CC1101系列之间通信。求做过的大神指导!如果可以,求给设置注意点。不可以也求给说明

网友A:
只能CC1101系列之间通

网友:
没做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CC1101系列之间通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