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电阻的用法,快上车

楼主(2020-11-30):
电阻在电路是最常见的,使用的原理也是最简单的:欧姆定律。

R=U/I è I=U/R

从欧姆定律看出,当电压一定,流过电阻的电流是有电阻的阻值决定。这就是电阻在电路中的最主要原因了。

接下来列举下电阻作用:

1. 限流电阻

限制电路中流过的最大电流。

例如LED 电路的限流电阻,三极管的基极电阻,PC中扭扣电池供电电路

2.上下拉电阻

作用:1.有些芯片引脚是OCOD的输出,所以需要外接到固定电平,但如果直接接电源,很容易就把电源短路,所以还是得加电阻限流。下图就通过OD做线与

2)加上下拉电阻,可以确保在上电过程中有个固定的电平,比如在mos管上的栅极加上下拉,某些芯片的配置引脚(srap pin

3)在高速线上加上下拉,可以起到端接作用,减少反射。最常见在DDR3的应用里。

3.串联电阻

在高速线上加串联电阻,同样可以起到端接作用,减少反射。这种电阻一般选用不大于100 欧姆的电阻。

4.延迟RC电路

RC电路,一般为了实现某个阶跃信号的延迟或者是去除振铃比如说是DCDC中的Snuber 电路。

5.分压电路

通过分压产生需要的参考电压

6.BIAS 精密电阻,提供芯片内部偏置电压

7.0欧姆电阻可以预留调试节点

0欧姆可以用很多种用处,基本上都是为了调试目的加的,也很是会用在电源滤波。

8.纯功率负载

有些DCDC的输出端接的负载的等效电阻很高,这样对下电时,会有很长的放电时间,这有可能导致电源时序有问题,所以一般会在输出端加个电阻。

有些PC电源有要求要有一定的负载才能启动,所以也会有板上加电阻

9.精密电阻,用可以用来测电流。

下面的电路就是需要外接精密电阻来监控电流的大小。

10.隔离滤波

常见在时钟芯片上

网友:
    在不同的电路中用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