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PCB都需要喷漆,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0-11-30):
    大多PCB都需要喷漆。这是为什么

网友:
    为了更好地阻拦铜氧化

网友:
    氧化会导致线路板失效 甚至报废

网友:
    纯铜和氧气触碰非常容易被氧化;考虑到空气中存有co2和水蒸汽,所以全铜表面在和气体触碰后迅速会产生氧化还原反应。考虑到pcb线路中铜层的薄厚太薄,所以空气氧化后的铜将变成电的准稳态,会巨大地危害全部pcb线路的电气设备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