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章(Linux内核设计与实现之中断处理: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4742-1-1.html)也提到过,之所以中断会分成上下两部分,是由于中断对时限的要求非常高,需要尽快的响应硬件。

楼主:
# W# ^9 \4 J _1 G& Q主要内容:

中断下半部处理
实现中断下半部的机制
总结中断下半部的实现
中断实现示例

# n# s. v. g n! p0 ~
1. 中断下半部处理
那么对于一个中断,如何划分上下两部分呢?哪些处理放在上半部,哪些处理放在下半部?
 J2 H9 {! ~
这里有一些经验可供借鉴:

如果一个任务对时间十分敏感,将其放在上半部
 如果一个任务和硬件有关,将其放在上半部
如果一个任务要保证不被其他中断打断,将其放在上半部
其他所有任务,考虑放在下半部

2. 实现中断下半部的机制
实现下半部的方法很多,随着内核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新的方法,也淘汰了一些旧方法。
3 a9 c5 B Z
目前使用最多的是以下3中方法

2.1 软中断
2.2 tasklet
2.3 工作队列
 [7 J, P. i4 b2.1 软中断( W6 h- F u9 I3 m6 {' `
软中断的代码在:kernel/softirq.c

软中断的流程如下:

# h, K( @ N) B3 W1 i b( d/ ]softirq L2 |& K0 f( W N
流程图中几个步骤的说明:
① 注册软中断的函数 open_softirq参见 kernel/softirq.c文件)
! B W5 D9 Z8 p

/*
! p1 G5 z o; }4 e * 将软中断类型和软中断处理函数加入到软中断序列中
 * @nr - 软中断类型
* @(*action)(struct softirq_action *) - 软中断处理的函数指针
*/
void open_softirq(int nr, void (*action)(struct softirq_action *))
{
 /* softirq_vec是个struct softirq_action类型的数组 */
 softirq_vec[nr].action = action;

/ g d# }3 l/ _7 I R- }" \软中断类型目前有10个,其定义在 include/linux/interrupt.h 文件中:

enum

HI_SOFTIRQ=0,
 TIMER_SOFTIRQ,
NET_TX_SOFTIRQ,
  NET_RX_SOFTIRQ,
BLOCK_SOFTIRQ,
 BLOCK_IOPOLL_SOFTIRQ,
 ^, ? TASKLET_SOFTIRQ,
 SCHED_SOFTIRQ,3 [# n' w& P i7 b0 q0 _
HRTIMER_SOFTIRQ,
RCU_SOFTIRQ, /* Preferable RCU should always be the last softirq *

NR_SOFTIRQS
6 O2 P, ]$ d t};
 z复制代码
struct softirq_action 的定义也在 include/linux/interrupt.h 文件中

/*
  这个结构体的字段是个函数指针,字段名称是action
 * 函数指针的返回指是void型
* 函数指针的参数是 struct softirq_action 的地址,其实就是指向 softirq_vec 中的某一项
 * 如果 open_softirq 是这样调用的: open_softirq(NET_TX_SOFTIRQ, my_tx_action);
 * 那么 my_tx_action 的参数就是 softirq_vec[NET_TX_SOFTIRQ]的地址
 */
struct softirq_action
{
 void (*action)(struct softirq_action *)
};

② 触发软中断的函数 raise_softirq 参见 kernel/softirq.c文件
 q1 f, u- y

/*
* 触发某个中断类型的软中断
 * @nr - 被触发的中断类型
* 从函数中可以看出,在处理软中断前后有保存和恢复寄存器的操作0 R: F/ F u! O
*/
( ~' x2 B4 @ e1 e+ W# kvoid raise_softirq(unsigned int nr)

unsigned long flags;

local_irq_save(flags);
raise_softirq_irqoff(nr);
 local_irq_restore(flags);
}% B* _. u: s r( m4 N

③ 执行软中断 do_softirq 参见 kernel/softirq.c文件

asmlinkage void do_softirq(void)
{
 __u32 pending;
 unsigned long flags;

/* 判断是否在中断处理中,如果正在中断处理,就直接返回 */
if (in_interrupt()): k. ]1 x ~
return;
+ D) b6 i! b A" G /* 保存当前寄存器的值 */
 local_irq_save(flags);" m* X' V* m A

/* 取得当前已注册软中断的位图 */
pending = local_softirq_pending();
 /* 循环处理所有已注册的软中断 */
 if (pending)
( p; O7 ]% y F6 o __do_softirq();% i# g v! J- q2 d5 q

/* 恢复寄存器的值到中断处理前 */
 local_irq_restore(flags);

④ 执行相应的软中断 - 执行自己写的中断处理

linux中,执行软中断有专门的内核线程,每个处理器对应一个线程,名称ksoftirqd/n (n对应处理器号)

通过top命令查看我的单核虚拟机,CentOS系统中的ksoftirqd线程如下:

 H6 J[root@vbox ~]# top | grep ksoftirq
  4 root 20 0 0 0 0 S 0.0 0.0 0:00.02 ksoftirqd/0
# {8 e, M9 x \
2.2 tasklet
tasklet也是利用软中断来实现的,但是它提供了比软中断更好用的接口(其实就是基于软中断又封装了一下),
所以除了对性能要求特别高的情况,一般建议使用tasklet来实现自己的中断。

tasklet对应的结构体在 <linux/interrupt.h> 中

struct tasklet_struct

struct tasklet_struct *next; /* 链表中的下一个tasklet */
unsigned long state; /* tasklet状态 */
atomic_t count; /* 引用计数器 */
void (*func)(unsigned long); /* tasklet处理函数 */
 unsigned long data; /* tasklet处理函数的参数 */
};6 q4 p0 T4 i {

tasklet状态只有3种值:% K f

值 0 表示该tasklet没有被调度
值 TASKLET_STATE_SCHED 表示该tasklet已经被调度5 m3 ]9 f$ b D
值 TASKLET_STATE_RUN 表示该tasklet已经运行
引用计数器count 的值不为0,表示该tasklet被禁止。
% [ d. B. C3 r: K

tasklet使用流程如下:

1. 声明tasklet (参见<linux/interrupt.h>)" o; b" A/ a Q5 l1 g f/ {
 z( S复制代码
/* 静态声明一个tasklet */
#define DECLARE_TASKLET(name, func, data) \
: t \+ H8 G& ystruct tasklet_struct name = { NULL, 0, ATOMIC_INIT(0), func, data }

#define DECLARE_TASKLET_DISABLED(name, func, data)
struct tasklet_struct name = { NULL, 0, ATOMIC_INIT(1), func, data }
/* 动态声明一个tasklet 传递一个tasklet_struct指针给初始化函数 */
extern void tasklet_init(struct tasklet_struct *t,
 void (*func)(unsigned long), unsigned long data);0 F, o m* x4 P7 e" K

2. 编写处理程序

参照tasklet处理函数的原型来写自己的处理逻辑
void tasklet_handler(unsigned long date)
3. 调度tasklet

中断的上半部处理完后调度tasklet,在适当时候进行下半部的处理

tasklet_schedule(&my_tasklet) /* my_tasklet就是之前声明的tasklet_struct */
/ r |; X# x- v

2.3 工作队列
 d# d- G' A' z工作队列子系统是一个用于创建内核线程的接口,通过它可以创建一个工作者线程来专门处理中断的下半部工作。
工作队列和tasklet不一样,不是基于软中断来实现的。

 {
缺省的工作者线程名称是 events/n (n对应处理器号)。

通过top命令查看我的单核虚拟机,CentOS系统中的events线程如下:

[root@vbox ~]# top | grep event
  7 root 20 0 0 0 0 S 0.0 0.0 0:03.71 events/0

工作队列主要用到下面3个结构体,弄懂了这3个结构体的关系,也就知道工作队列的处理流程了。

/* 在 include/linux/workqueue.h 文件中定义 */
struct work_struct {
atomic_long_t data; /* 这个并不是处理函数的参数,而是表示此work是否pending等状态的flag */7 Y {
#define WORK_STRUCT_PENDING 0 /* T if work item pending execution */
#define WORK_STRUCT_FLAG_MASK (3UL)
#define WORK_STRUCT_WQ_DATA_MASK (~WORK_STRUCT_FLAG_MASK)% H O
struct list_head entry; /* 中断下半部处理函数的链表 */
work_func_t func; /* 处理中断下半部工作的函数 */
#ifdef CONFIG_LOCKDEP
 struct lockdep_map lockdep_map;
#endif

/* 在 kernel/workqueue.c文件中定义
 * 每个工作者线程对应一个 cpu_workqueue_struct ,其中包含要处理的工作的链表: I4 L4 b, ] {# S; w3 q
* (即 work_struct 的链表,当此链表不空时,唤醒工作者线程来进行处理)
 */
/*
 * The per-CPU workqueue (if single thread, we always use the first: ~ c
* possible cpu).
*/
struct cpu_workqueue_struct {

spinlock_t lock; /* 锁保护这种结构 */

struct list_head worklist; /* 工作队列头节点 */
 wait_queue_head_t more_work;
 struct work_struct *current_work;

 struct workqueue_struct *wq; /* 关联工作队列结构 */2 i A$ a+ e$ C1 f R2 V
struct task_struct *thread; /* 关联线程 */
} ____cacheline_aligned;
7 X7 C$ u ]( E5 N
/* 也是在 kernel/workqueue.c 文件中定义的
 d * 每个 workqueue_struct 表示一种工作者类型,系统默认的就是 events 工作者类型+ _! F% A r
* 每个工作者类型一般对应n个工作者线程,n就是处理器的个数
*/
/*
* The externally visible workqueue abstraction is an array of
 * per-CPU workqueues:
*/
struct workqueue_struct {
 struct cpu_workqueue_struct *cpu_wq; /* 工作者线程 */
 K0 v struct list_head list;
const char *name; h1 v q, L- i4 m3 a
int singlethread;
int freezeable; /* Freeze threads during suspend */
 int rt;
#ifdef CONFIG_LOCKDEP
 struct lockdep_map lockdep_map;
#endif
};

5 @$ s O1 S. u. j使用工作者队列的方法见下图:

 f
① 创建推后执行的工作 - 有静态创建和动态创建2种方法

/* 静态创建一个work_struct
* @n - work_struct结构体,不用事先定义 k
* @F - 下半部处理函数
*/
#define DECLARE_WORK(n
struct work_struct n = __WORK_INITIALIZER(n, f)
. c% D z0 \/ Y' H/* 动态创建一个 work_struct
* @_work - 已经定义好的一个 work_struct
3 q f$ Y6 ?" d( h * @_func - 下半部处理函数 l
*/
#ifdef CONFIG_LOCKDEP
#define INIT_WORK(_work, _func
do { \
static struct lock_class_key __key; \
 \
 (_work)->data = (atomic_long_t) WORK_DATA_INIT(); \
 lockdep_init_map(&(_work)->lockdep_map, #_work, &__key, 0);\
 INIT_LIST_HEAD(&(_work)->entry)
PREPARE_WORK((_work), (_func))
} while (0
#else
#define INIT_WORK(_work, _func) \
 do { \
 (_work)->data = (atomic_long_t) WORK_DATA_INIT(); \+ c A
INIT_LIST_HEAD(&(_work)->entry)
PREPARE_WORK((_work), (_func))
} while (0)
#endif

 f工作队列处理函数的原型:

typedef void (*work_func_t)(struct work_struct *work);

② 刷新现有的工作,这个步骤不是必须的,可以直接从第①步直接进入第③步

& ~- r5 S( ] s, g 刷新现有工作的意思就是在追加新的工作之前,保证队列中的已有工作已经执行完了。

/* 刷新系统默认的队列,即 events 队列 */
void flush_scheduled_work(void);

/* 刷新用户自定义的队列
 * @wq - 用户自定义的队列
*/
void flush_workqueue(struct workqueue_struct *wq);* B, V k

 s
③ 调度工作 - 调度新定义的工作,使之处于等待处理器执行的状态

/* 调度第一步中新定义的工作,在系统默认的工作者线程中执行此工作
 * @work - 第一步中定义的工作
 */
schedule_work(struct work_struct *work);& a# H! A e: i$ P; x
/* 调度第一步中新定义的工作,在系统默认的工作者线程中执行此工作
* @work - 第一步中定义的工作
 * @delay - 延迟的时钟节拍1 v }
*/
int schedule_delayed_work(struct delayed_work *work, unsigned long delay);

/* 调度第一步中新定义的工作,在用户自定义的工作者线程中执行此工作
1   @wq - 用户自定义的工作队列类型7 x3 C K5 q+ L8 H
* @work - 第一步中定义的工作
 */
int queue_work(struct workqueue_struct *wq, struct work_struct *work);
 C% n p
/* 调度第一步中新定义的工作,在用户自定义的工作者线程中执行此工作
* @wq - 用户自定义的工作队列类型
* @work - 第一步中定义的工作
* @delay - 延迟的时钟节拍
 */
int queue_delayed_work(struct workqueue_struct *wq,
struct delayed_work *work, unsigned long delay);

3. 总结中断下半部的实现
下面对实现中断下半部工作的3种机制进行总结,便于在实际使用中决定使用哪种机制
/ z N8 h* ?2 U/ @
  下半部机制 | 上下文 | 复杂度 | 执行性能 | 顺序执行保障 | | 软中断 | 中断 | 高
(需要自己确保软中断的执行顺序及锁机制) | 好 d
(全部自己实现,便于调优) | 没有 | | tasklet | 中断 | 中
(提供了简单的接口来使用软中断) | 中 | 同类型不能同时执行 | | 工作队列 | 进程 | 低
 F(在进程上下文中运行,与写用户程序差不多) | 差 | 没有
(和进程上下文一样被调度) |

4. 中断实现示例
7 X' A5 t h$ r8 G4.1 软中断的实现
本来想用内核模块的方法来测试一下软中断的流程,但是编译时发现软中断注册函数(open_softirq)和触发函数(raise_softirq)

并没有用EXPORT_SYMBOL导出,所以自定义的内核模块中无法使用。
  测试的代码如下:

#include <linux/interrupt.h>
 R9 m#include "kn_common.h"

MODULE_LICENSE("Dual BSD/GPL");

 static void my_softirq_func(struct softirq_action*);
static int testsoftirq_init(void)
" F8 G t1 s: k9 ]. Z{
// 注册softirq,这里注册的是定时器的下半部: A ~( k8 u- E
open_softirq(TIMER_SOFTIRQ, my_softirq_func);

// 触发softirq
raise_softirq(TIMER_SOFTIRQ);

 return 0;

 b- u2 N+ P* W}
" }2 {' Z I( h- {! Lstatic void testsoftirq_exit(void)
{
 y printk(KERN_ALERT "*************************\n");1 _2 n0 S" a V0 c1 F( P1 q
print_current_time(0);
 printk(KERN_ALERT "testrbtree is exited!\n");
 printk(KERN_ALERT "*************************\n");

}
static void my_softirq_func(struct softirq_action* act)
{
printk(KERN_ALERT "=========================\n");
 print_current_time(0);
  printk(KERN_ALERT "my softirq function is been called!....\n");
printk(KERN_ALERT "=========================\n");/ B T

 q
module_init(testsoftirq_init);1 J) j; S ~5 S" e$ I
module_exit(testsoftirq_exit);
由于内核没有用EXPORT_SYMBOL导出open_softirq和raise_softirq函数,所以编译时有如下警告:
2 _3 w" t y# l' ^
WARNING: "open_softirq" [/root/chap08/mysoftirq.ko] undefined!
WARNING: "raise_softirq" [/root/chap08/mysoftirq.ko] undefined!
注:编译用的系统时centos6.3 (uname -r结果 - 2.6.32-279.el6.x86_64)

# v v' B3 Q6 a* C

没办法,只能尝试修改内核代码(将open_softirq和raise_softirq用EXPORT_SYMBOL导出),再重新编译内核,然后再尝试能否测试软中断。
} 主要修改2个文件,(既然要修改代码,干脆加了一种软中断类型):
' P3 l% n }* R7 m复制代码
/* 修改 kernel/softirq.c */
// ... 略 ...
char *softirq_to_name[NR_SOFTIRQS] = {
"HI", "TIMER", "NET_TX", "NET_RX", "BLOCK", "BLOCK_IOPOLL",
 "TASKLET", "SCHED", "HRTIMER", "RCU", "WYB"
}; /* 追加了一种新的softirq,即 "WYB",我名字的缩写 ^_^ */
9 W4 N i% u* S" e; i
// ... 略 ...

void raise_softirq(unsigned int nr)
{
 unsigned long flags;
 i# y5 H7 E
local_irq_save(flags);
 raise_softirq_irqoff(nr);
 local_irq_restore(flags);
} x
EXPORT_SYMBOL(raise_softirq); /* 追加的代码 */
 q8 N
void open_softirq(int nr, void (*action)(struct softirq_action *))
{
 softirq_vec[nr].action = action;

EXPORT_SYMBOL(open_softirq); /* 追加的代码 */

// ... 略 ...

/* 还修改了 include/linux/interrupt.h */
enum

HI_SOFTIRQ=0,
 TIMER_SOFTIRQ,
NET_TX_SOFTIRQ,
NET_RX_SOFTIRQ,
 c7 e BLOCK_SOFTIRQ,
BLOCK_IOPOLL_SOFTIRQ,
TASKLET_SOFTIRQ,
 SCHED_SOFTIRQ,
HRTIMER_SOFTIRQ,
RCU_SOFTIRQ, /* Preferable RCU should always be the last softirq */
 S
WYB_SOFTIRQS, /* 追加的一种中断类型 */
 NR_SOFTIRQS
};
 ^ D) f% {4 C, c复制代码
重新编译内核后,在新的内核上再次实验软中断代码:

测试软中断的代码:testsoftirq.c

#include <linux/interrupt.h>
#include "kn_common.h"
MODULE_LICENSE("Dual BSD/GPL");
static void my_softirq_func(struct softirq_action*);
 K4 B- s
static int testsoftirq_init(void)
{
printk(KERN_ALERT "interrupt's top half!\n");

// 注册softirq,这里注册的是自定义的软中断类型0 d, x z
open_softirq(WYB_SOFTIRQS, my_softirq_func);
 // 触发softirq
raise_softirq(WYB_SOFTIRQS);

return 0;

static void testsoftirq_exit(void)
{
 printk(KERN_ALERT "*************************\n");
" f4 D, j `8 i& H. b print_current_time(0);
 printk(KERN_ALERT "testsoftirq is exited!\n");
printk(KERN_ALERT "*************************\n");

}
 l
static void my_softirq_func(struct softirq_action* act)! g& J H
{
 i8 i8 A1 Q printk(KERN_ALERT "=========================\n");
 print_current_time(0);
printk(KERN_ALERT "my softirq function is been called!....\n");
 printk(KERN_ALERT "=========================\n");
}

module_init(testsoftirq_init);
module_exit(testsoftirq_exit);

6 u1 ]* z3 v {& @
Makefile:

obj-m += mysoftirq.o
mysoftirq-objs := testsoftirq.o kn_common.o

5 V6 [3 h" \ F# y' \#generate the path
CURRENT_PATH:=$(shell pwd)
#the current kernel version number
LINUX_KERNEL:=$(shell uname -r)
#the absolute path
LINUX_KERNEL_PATH:=/usr/src/kernels/$(LINUX_KERNEL)
#complie object
all:
make -C $(LINUX_KERNEL_PATH) M=$(CURRENT_PATH) modules
 rm -RF modules.order Module.symvers .*.cmd *.o *.mod.c .tmp_versions *.unsigned
#clean

rm -rf modules.order Module.symvers .*.cmd *.o *.mod.c *.ko .tmp_versions *.unsigned7 I _: J2 s e3 | I2 m1 y1 M; L

测试软中断的方法如下:

make
 insmod mysoftirq.ko
rmmod mysoftirq
dmesg | tail -9

# 运行结果
interrupt's top half!
=========================
2013-4-22 14:4:57
my softirq function is been called!....
=========================
*************************
2013-4-22 14:5:2
testsoftirq is exited!
*************************

4.2 tasklet的实现
tasklet的实验用默认的内核即可,我们切换到centos6.3的默认内核(uname -r: 2.6.32-279.el6.x86_64)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内核之所以没有导出open_softirq和raise_softirq函数,可能还是因为提倡我们尽量用tasklet来实现中断的下半部工作。

' K v* F4 [% \
$ O4 ?. ] c) Wtasklet测试代码:testtasklet.c

* E4 b: B g* o ~#include <linux/interrupt.h>
#include "kn_common.h"

MODULE_LICENSE("Dual BSD/GPL");
 n7 {static void my_tasklet_func(unsigned long);
/* mytasklet 必须定义在testtasklet_init函数的外面,否则会出错 */
DECLARE_TASKLET(mytasklet, my_tasklet_func, 1000);
 |static int testtasklet_init(void)/ N8 ` _

printk(KERN_ALERT "interrupt's top half!\n");

// 如果在这里定义的话,那么 mytasklet是函数的局部变量,
// 后面调度的时候会找不到 mytasklet
// DECLARE_TASKLET(mytasklet, my_tasklet_func, 1000);
0 M0 u L B
// 调度tasklet, 处理器会在适当时候执行这个tasklet
tasklet_schedule(&mytasklet);

return 0;

}3 V ^
static void testtasklet_exit(void)
{
 printk(KERN_ALERT "*************************\n");# n p
print_current_time(0);
 printk(KERN_ALERT "testtasklet is exited!\n");
 printk(KERN_ALERT "*************************\n");

}

static void my_tasklet_func(unsigned long data)
{
 printk(KERN_ALERT "=========================\n");
print_current_time(0);
printk(KERN_ALERT "my tasklet function is been called!....\n");
 printk(KERN_ALERT "parameter data is %ld\n", data);
printk(KERN_ALERT "=========================\n");

 e$ H" I5 amodule_init(testtasklet_init);
module_exit(testtasklet_exit);

; q K1 W L
Makefile:

obj-m += mytasklet.o
mytasklet-objs := testtasklet.o kn_common.o
#generate the path
CURRENT_PATH:=$(shell pwd)
#the current kernel version number O
LINUX_KERNEL:=$(shell uname -r)
#the absolute path
 kLINUX_KERNEL_PATH:=/usr/src/kernels/$(LINUX_KERNEL)
#complie object
all:
make -C $(LINUX_KERNEL_PATH) M=$(CURRENT_PATH) modules
 rm -rf modules.order Module.symvers .*.cmd *.o *.mod.c .tmp_versions *.unsigned
#clean
clean:
 rm -rf modules.order Module.symvers .*.cmd *.o *.mod.c *.ko .tmp_versions *.unsigned
# N7 K q5 e! c' O复制代码
 ]
0 T( B; M j n
测试tasklet的方法如下:
 m

1 h5 z W0 a" r; o& gmake;
insmod mytasklet.ko
rmmod mytasklet
dmesg | tail -10
# 运行结果
interrupt's top half!
9 E3 E+ ]1 K y=========================

网友(2013-04-22):
my tasklet function is been called!...
parameter data is 1000
5 t# d H ~: t$ [8 s; U=========================
*************************
6 s. w W& x7 W0 w2013-4-22 14:53:20
testtasklet is exited!
*************************

& w+ r% g4 d G( I

4.3 工作队列的实现
workqueue的例子的中静态定义了一个工作,动态定义了一个工作。
$ H) K0 d4 ` W& @& k静态定义的工作由系统工作队列(events/n)调度,

动态定义的工作由自定义的工作队列(myworkqueue)调度。
9 P* W ~

! X7 S R/ c( D- I5 Y测试工作队列的代码:testworkqueue.c

#include <linux/workqueue.h>
#include "kn_common.h"

 g0 R2 {MODULE_LICENSE("Dual BSD/GPL");
static void my_work_func(struct work_struct *);
static void my_custom_workqueue_func(struct work_struct *);
( n5 Y x7 b+ y o s
/* 静态创建一个工作,使用系统默认的工作者线程,即 events/n */
DECLARE_WORK(mywork, my_work_func);
 N
static int testworkqueue_init(void)
{ O
/*自定义的workqueue */
struct workqueue_struct *myworkqueue = create_workqueue("myworkqueue");
 /* 动态创建一个工作 */
struct work_struct *mywork2;
mywork2 = kmalloc(sizeof(struct work_struct), GFP_KERNEL);
INIT_WORK(mywork2, my_custom_workqueue_func);

printk(KERN_ALERT "interrupt's top half!\n");
0 @4 t/ H) x k
/* 刷新系统默认的队列 */
 flush_scheduled_work();
 /* 调度工作 */
 schedule_work(&mywork);

! v) Z" a p# W- a# Y /* 刷新自定义的工作队列 */
flush_workqueue(myworkqueue);
/* 调度自定义工作队列上的工作 */
queue_work(myworkqueue, mywork2);$ K Y
 p4 Q
return 0;

static void testworkqueue_exit(void)
9 K. ^ l. h3 ~{
 printk(KERN_ALERT "*************************\n");
 print_current_time(0);# B6 `- T; B e' M: d& ^% D
printk(KERN_ALERT "my workqueue test is exited!\n");
printk(KERN_ALERT "*************************\n");

static void my_work_func(struct work_struct *work)
{
printk(KERN_ALERT "=========================\n");
 print_current_time(0);
 printk(KERN_ALERT "my workqueue function is been called!....\n");
printk(KERN_ALERT "=========================\n");
}7 k4 t t

static void my_custom_workqueue_func(struct work_struct *work)
 w" T3 }{
 printk(KERN_ALERT "=========================\n")
print_current_time(0);
printk(KERN_ALERT "my cutomize workqueue function is been called!....\n");
printk(KERN_ALERT "=========================\n");
kfree(work);

module_init(testworkqueue_init);
module_exit(testworkqueue_exit);

Makefile:

obj-m += myworkqueue.o
myworkqueue-objs := testworkqueue.o kn_common.o
5 B% V z8 |) P* N ?
#generate the path: j3 U; ^- b K( b3 s
CURRENT_PATH:=$(shell pwd)
#the current kernel version number
LINUX_KERNEL:=$(shell uname -r)
#the absolute path1 l/ W! r d/ Z; n) W) i
LINUX_KERNEL_PATH:=/usr/src/kernels/$(LINUX_KERNEL)
#complie object
all:
make -C $(LINUX_KERNEL_PATH) M=$(CURRENT_PATH) modules
 rm -rf modules.order Module.symvers .*.cmd *.o *.mod.c .tmp_versions *.unsigned

clean:
  -rf modules.order Module.symvers .*.cmd *.o *.mod.c *.ko .tmp_versions *.unsigned

 `6 n1 O8 Q + ]/ o v7 i6 B9 _% [

测试workqueue的方法如下:4 A. } c

make
insmod myworkqueue.ko
rmmod myworkqueue
dmesg | tail -13

# 运行结果
interrupt's top half!
" H6 z% m k6 u, B( W$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