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怎么检查3W规则?

楼主(2020-12-01):
在AD中怎么检查3W规则?

网友A:
    小白觉得设个规则间距是线宽两倍,应该就能检查出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觉得设个规则间距是线宽两倍,应该就能检查出来了吧

网友:
    如果线宽8mil,在规则中设置线到线的间距为16mil,打开电气规则检查,就会报错了,DRC显示也要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