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分析下图的电路

楼主(2020-12-01):
求大神帮忙分析下图的电路,简述U2、U3与U1的关系,二级管D93、D108的作用

网友:
    1、u1为低时,TR3不导通,u2,u3为低。2、u1为高时,tr3,不导通,u3=u2 或者,u3=28+Vzd3

网友:
    TR3导通,不就是相当于U2通过二极管短到地了么

网友:
    感觉像掉电保护电路

网友:
    PLL或者检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