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封装分配问题

楼主(2020-12-01):
pads 封装分配出了问题,在封装画了铜箔与三脚关联接地,但是logic分配不了,求助大神

网友A:
先有网络GND,才能都接地。
logic的网络定义它们都接地,LAYOUT时铜箔才能跟3脚都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有网络GND,才能都接地。
logic的网络定义它们都接地,LAYOUT时铜箔才能跟3脚都接地。

请问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看错误应该是器件封装和原理图定义对不上吧,可以尝试把接地焊盘搞成独立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