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一个电阻器是不是损坏失效了?

楼主(2020-12-01):
    怎么判断一个电阻器是不是损坏失效了? 7 o  A- b6 r3 @% y4 j

网友:
    用指针万用表判定电阻的好坏:首先选择测量档位,再将倍率档旋钮置于适当的档位

网友:
    电阻器是一个限流元件,将电阻接在电路中后,电阻器的阻值是固定的一般是两个引脚,它可限制通过它所连支路的电流大小

网友:
    将万用表的两表笔分别和电阻器的两端相接,表针应指在相应的阻值刻度上,如果表针不动和指示不稳定或指示值与电阻器上的标示值相差很大,则说明该电阻器已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