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DDR,拆哪片好?

楼主(2020-12-01):
这两个先用哪个后用哪个?

网友A:
    你这两片DDR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你这原理图设计从哪弄的,有问题吧。怎么两颗DDR的数据、DQ、DM、CLK...线都短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原理图设计从哪弄的,有问题吧。怎么两颗DDR的数据、DQ、DM、CLK...线都短接了?

    原理是对的,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两片DDR有什么区别吗

看K3,K2,L7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是对的,CS

    你这是什么意思,二个DDR选一个焊接?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意思,二个DDR选一个焊接?有什么意义?

客户需要1GB焊一个,需要2GB焊两个

楼主:
    焊2个DDR时,有个别板子DDR读写测试高八位数据会偶尔出错,又不想改版,所以打算贴一个DDR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意思,二个DDR选一个焊接?有什么意义?

意思是:CPU只有1个DDR接口,你做两个1G的DDR来实现2G?
    还能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CPU只有1个DDR接口,你做两个1G的DDR来实现2G?
还能这么干??~~

可以的,至少88F3720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