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DC-DC,拓扑比较

楼主(2020-12-01):
12V输入,通过DC-DC转换得到5V和3.3V两路输出

方案1: 12V - > 5V ->3.3V
方案2 :12V - > 5V
             12V - > 3.3V

请问下,哪个方案功耗小,效率高。。。

补充一下:板子需要用到5V 和 3.3V两种电源

网友:
    方案2效率高,DCDC级数越多效率越低

网友A:
    两个方案效率差不多。一般来说,直接12v到3v3效率可能还更高些。
    方案二,目前市面上主流的12v到3v3方案效率搞到85%没问题的,并且实现起来比较容易。
    按方案一,假设两路dcdc效率都是90%(实际上这个值在应用中比较难达到),那从12V到3v3的效率就是0.9*0.9=0.81了。

    龍大狗然素高手!^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方案效率差不多。一般来说,直接12v到3v3效率可能还更高些。
方案二,目前市面上主流的12v到3v3方案效 ...

方案2:12v->5v 损耗10%, 12V->3.3V, 损耗10%,一共损耗20%
    方案1: 一共损耗 1 - 90%*90% = 19%

    是不是一样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案2:12v->5v 损耗10%, 5V->3.3V, 损耗10%,一共损耗20%方案1: 一共损耗 1 - 90%*90% = 19%

是不 ...

    过河拆桥式算法,5V的损耗忽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案2:12v->5v 损耗10%, 12V->3.3V, 损耗10%,一共损耗20%
方案1: 一共损耗 1 - 90%*90% = 19%

你这个理解有误。做设计不是只有效率一个考虑的。
1. 如果你设计上只要3v3,那当然直接12v到3v3。
2. 如果设计上要5v,3v3两种。那用两级转换也能考虑。这个考虑是多方面的:比如5v到3v3的电源芯片选择面广,低压芯片的效率更高且价格便宜,pcb尺寸更小(电感量小,滤波电容耐压低)等。

网友:
    方案2功耗小,效率高,用一种DCDC芯片就能解决,而方案1可能要用两种DCDC芯片。

网友:
    建议直接12到3.3,如果你的功率不大,可以考虑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理解有误。做设计不是只有效率一个考虑的。
1. 如果你设计上只要3v3,那当然直接12v到3v3。
    2.  ...

是要用到2种电源,转5V只是举个例子,如果12V->8V ->3.3V,是不是和12V->8V    12v ->3.3V  效果差不多??

网友:
一般都是:DC12V -> DC-DC芯片 -> DC5V -> LDO -> DC3.3V,电压转换不宜跨度太大,如果要求不高的场合可能无所谓。不过具体的使用时,还是要看需求和芯片的工艺包括内部电路、外围电路等。这些都需要经过实际的测试验证。

网友:
    肯定是1 OK啊

网友:
    电源设计不仅仅要考虑效率,还要考虑纹波,模块尺寸,价格成本,散热等等;建议考虑1,选择的范围更广,可以适配较好的电源方案

网友:
    电源跨度大,压降大,热损耗大,需要考虑散热问题。
跨度小,级数多,效率低。

网友(2025-03-28):
    记录,不能只从效率上考虑,如果只从效率上看,差不太多。一般情况下,压差越大损耗越大,因为开关损耗大部分都是在mos的导通关断区间;如果从整版上看,时序有没有要求,电流大小有没有要求,成本有没有要求,公司物料满不满足要求,如果整版视角都pass,那就可以根据dcdc芯片规格书中的效率曲线做理论计算

网友:
    这个不仅仅是电压关系呀,要结合每种电源的电流来看,正常情况下方案2是更好点,但是有些DCDC轻载效率没有一般带载效率高的时候,那么方案一或许会比方案2好。

网友:
    看功率,但是第一种方案相对稳妥,第二种12V直接到3.3V压降过大,要考虑散热

网友(2025-07-09):
    还要结合实际5V和3.3V上的负载大小来看,不同负载下效率不一样,并且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压差越小,效率越高。不好说哪种效率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理解有误。做设计不是只有效率一个考虑的。
1. 如果你设计上只要3v3,那当然直接12v到3v3。
2.  ...

鎮輔司曾經有位攻城獅,電源架構用串接Cascade)的方式 12V -> 5V -> 3.3V -> 1.8V。

又為了省電、單片機MCU睡眠時,他認為 5V 的周邊都可以關掉,於是就把 5V 電源給關了。

板子回來才在那邊哭,為什麼我的板子睡著後就醒不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用到2种电源,转5V只是举个例子,如果12V->8V ->3.3V,是不是和12V->8V    12v ->3.3V  效 ...

寫了一個試算表,讓你自己比!

如上面前輩所說,要考慮的不只是效率問題。

但如果你只要比較功耗損失Power Loss)的話,倒是可以算算看。

免責聲明

本試算表由業餘人士所提供,當事人有檢視及審閱計算正確性的義務。

若導致錯誤或損失,本人一概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Cascade Power v.s. Parallel Power.zip

网友:
    我自己方案1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