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6技术到底有什么优势?

楼主(2020-12-01):
Wi-Fi 6技术到底有什么优势?

网友:
数据传输速度更快,Wi-Fi 6的理论速度可以达到9.6Gbps,换算成常用的下载速度就是1.2G/S,理论速度相较Wi-Fi 5提升近3倍。Wi-Fi 6采用的OFDMA(正交频分多址技术),不仅提高了网络效率,还有效降低上行、下行流量的延迟。

网友:
    容量更大,Wi-Fi 6延续了WiFi5所带来的MU-MIMO(多用户多输入多输出系统),并且Wi-Fi 6支持完整版的MU-MIMO技术,可以一次同时支撑8个终端设备上行/下行传输更多数据,是WiFi 5的两倍。

网友:
    功耗低更省电,Wi-Fi 6支持目标唤醒时间功能,允许终端设备在不进行数据传输时进入休眠状态,从而可节省高达7倍的电池功耗。另外,它采用的BSSColoring着色技术,同时允许多个AP在同一信道上运行,并智能管理多用户同时并行传输,为更多的用户提供更大的WiFi容量,传输效率高的同时设备更加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