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过流保护芯片,40V过压保护,4A可调限流过流保护

楼主(2020-12-01):
    过压过流保护芯片

    过压过流一般用于保护产品供电后端的模块和电路的作用:

    • 如防止24V转5V供电给其他设备模块,很多个模块和电路,为了防止24V转5V的失效异常,造成模块和电路大面积损坏。
    • 如TWS耳机,经常拿出充电仓,放进充电仓,频繁拔插产品,容易产生输入浪涌,瞬间尖峰高电压打坏TWS耳机里面芯片。
    • 如防止玩具被小孩使用其他高压充电器,硬插入,通电照常的芯片损坏和异常。
    • 等等

    限流产品

    输入OVP过压保护

    输入工作电压

    可选输出电压

    可调输出电流

    输入过压关闭保护

    PW1502

    6V

    2.4V-5.5V

    2.4V-5.5V

    0.4A-2A(可调)

    NO

    PW1503

    7V

    2.4V-6V

    2.4V-6V

    0.4A-3A(可调)

    NO

    高端过压限流产品:(智能手表,通讯产品,路由器,主板保护,智能耳机等)

    PW1555

    30V输入过压保护

    2.5V-15V

    2.5V-15V

    1A-4.6A(可调)

    5V / 6.5V /14V可选

    PW2601

    24V输入过压保护

    4V – 6.5V

    5.1V

    0.5A -1A(可调)

    6.8V

    PW2606

    40V输入过压保护

    3V-20V

    3V-20V

    最大2A,不可调

    5V / 6.5V /14V可选

       PW1555是一个可编程的限流开关,具有输入电压范围选择和输出电压钳位。集成保护N沟FET的极低RDS(ON)有助于减少正常运行时的功率损耗。可编程软启动时间控制转换率在启动期间的输出电压。独立启用控制允许复杂系统顺序控制。它集成了过热保护停机和歇斯底里自我恢复。这种集成电路和小的DFN3X3-10封装面积提供了小的PCB面积应用。

    VOVP选择输入电压范围:
1,Low:Vout:3.6V,输入范围超过5V关闭保护;
2,High:Vout:5V, 输入超过6.8V关闭保护;
3,Open:Vout:12V,输入超过14V关闭保护;
ILIM (A)= 11 / RADJ (KΩ)。RADJ=3.1K,ILIM=3.5A
最小电流限制为1A。不建议电流限制超过4.8A

网友:
    PW1555是一个可编程的限流开关,具有输入电压范围选择和输出电压钳位。集成保护N沟FET的极低RDS(ON)有助于减少正常运行时的功率损耗。可编程软启动时间控制转换率在启动期间的输出电压。独立启用控制允许复杂系统顺序控制。它集成了过热保护停机和歇斯底里自我恢复。这种集成电路和小的DFN3X3-10封装面积提供了小的PCB面积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