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手SG3525A,望论坛的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20-12-01):
    我是不是原理图画错了,14脚没有输出。

网友:
    对照典型线路核对一下

网友:
    数据手册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参照芯片集排列,检查看看。

网友:
    是你PCB画的有问题,原理参照下典型应用,如果没问题就是你PCB做的有问题了

网友:
    9脚和1脚短路起来,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