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

楼主(2020-12-01):
    提取QSFP 链路 S 参数   仿真报错  请大侠指教

网友A:
    GND网络大量节点开路了,看看是不是地层没有铺上铜,或者接的不是GND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GND网络大量节点开路了,看看是不是地层没有铺上铜,或者接的不是GND网络

恩好的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