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的各位坛友可以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吗?

楼主(2020-12-01):
(图片)

网友:
    1、1处电压3.1v左右、2处电流60ua左右、3处电压12v-3.6v-3.1v=5v左右 2、按图A0和A1 输入低电平  应该DA和DB无输出,,,,无电流 3、采用多个三极管控制(恒流源  具体百度),且取决于三个电阻的阻值大小

网友:
    1、1电压2.5V;    2电流50uA;     3电势差1V; 2、Q2输出电流=3电势差/电阻(模拟开关选择通路上的电阻) 3、不懂为什么这么设计

网友:
    你好,问一下,为什么Q2的输出电流要用电势差除选择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