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论坛的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看上去是一个射频电路,各部分的作用能不能...

楼主(2020-12-01):
求教论坛的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看上去是一个射频电路,各部分的作用能不能有大神分解讲下。谢谢

网友A:
看着像是震荡电路,这个应该是利用数字信号来震荡的。这个电路是你自己画的吗,

网友:
顶一下 顺便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震荡电路,这个应该是利用数字信号来震荡的。这个电路是你自己画的吗,

嗯

网友:
看起来不象是振荡电路。这是一个普通的电压并联负反馈功率放大电路。

R6调节静态电流;

L3是交流负载;直流通路;

R26起负反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