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高手出来澄清概念,能否举出实例,比如对于哪种信号,必须用类似AD9625和AD914...

楼主(2020-12-01):
关于AD选型过程中,看到ADI出了一些针对直接射频采样的高速宽带ADC和DAC,比如AD9625和AD9144,最大采样率可以支持2.5GSPS和2.8GSPS.
我一直有个观点,就是SDR的一个目标是AD/DA尽可能的去靠近天线,这两款芯片组合起来可以对 GHz频段信号进行直接射频采样和直接射频合成。以前我也一直觉得,要想对更高频率进行AD转换,就需要更高采样率的ADC,可我最近研究了带通采样(欠采样)定理后,采样速率只要满足带通采样速率的要求就可以 了,这样的话,ADC的采样速率只和接收信号的带宽有关系,和信号的载频关系不大。所以说ADC没有必要用那么高的采样率,对于GHz频段信号,都可以用很低的AD采样率去采样,低到几Ksps或几Msps就可以了,那为什么ADI还要追求这么高的采样率呢?是我哪个地方理解有问题吗?

例如:载波频率1GHz,信号带宽200KHz,我用AD7472或AD6645工作在1.2MSPS,根据带宽采样定理,也可以把频谱搬移到载波频率0.4MHz上,再在FPGA内通过数字混频得到IQ两路信号。这种方案难道不可行吗?如果要直接射频采样,必须用AD9625这样采样率大于2GSPS的ADC芯片吗?

期望高手出来澄清概念,能否举出实例,比如对于哪种信号,必须用类似AD9625和AD9144等高速采样芯片,而不能用低速带通采样?

网友A:
如果你要采集的信号带宽更宽,如500MHz,就需要高采样率的ADC。同时低速ADC的模拟带宽也是不够的,一般都不能直接采集1GHz的信号。窄带信号通过射频下变频后,可以通过低速ADC采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采集的信号带宽更宽,如500MHz,就需要高采样率的ADC。同时低速ADC的模拟带宽也是不够的,一般都不 ...

哦哦哦

网友:
    也有相同的疑问,持续关注

网友:
    那奎斯特采样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