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全自动点胶机的五个知识要点

楼主(2020-12-01):
    在使用全自动点胶机之前,在操作设备之前,厂家的操作工作人员必须完全了解全自动点胶机的操作。启动机器前,检查电源和电压是否稳定。开机后,应该注意机器是否发出异常噪音。如果是,应立即关闭机器,并在检查问题后打开机器。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保证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下面是总结的几点关于全自动点胶机的点胶知识要点。

1.根据工作经验,胶点的直径应为焊盘间距的一半,粘贴后胶点的直径应为胶点直径的1.5倍。这可确保有足够的胶水来粘合组件,并防止过多的胶水浸渍焊盘。

    2.点胶压力背压过大容易造成溢出和胶水过量;如果压力太小,将会有间歇的点胶和泄漏,从而造成缺陷。应根据相同质量的胶水和工作环境温度选择压力。高环境温度会降低胶水的粘度并提高其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全自动点胶机知识要点,可以通过降低背压来保证胶水的供应,反之亦然。

3.实际上,针的内径应该是胶水分配点直径的1/2。点胶过程中,点胶针应根据印刷电路板上焊盘的尺寸进行选择:如果焊盘尺寸0805和1206没有不同,可以选择相同的针,但不同尺寸的焊盘应选择不同的针,这样不仅可以保证胶点的质量,还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4.针距印刷电路板

不同的全自动点胶机使用不同的针,有些针有一定的停止度。针和印刷电路板之间的距离应在每次工作开始时进行校准,即Z轴高度校准。

5.胶水温度

    一般环氧胶水应储存在0-5℃的冰箱中。使用时应提前半小时取出,使胶水完全符合工作温度。胶水的使用温度应为23℃-25℃;环境温度对胶水的粘度有很大影响。如果温度过低,胶点会变小,并会发生拉丝。环境温度相差5℃将导致分配体积发生50%的变化。因此根据全自动点胶机知识要点,应该控制环境温度,同时,还应保证环境温度,湿度小的胶点容易干燥,影响附着力。

网友:
    不同的全自动点胶机使用不同的针,有些针有一定的停止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