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高薪:高级PCB工程师面试题

楼主(2020-12-01):
在定完工资后,这些问题答上来一个加1k,你能拿几K?

1,PCB上的阻抗怎么控制?
2,信号线的传输速率是多少?
3,CMOS器件输入管脚在电路中要如何处理?为什么?
4,TTL电路不能直接驱动CMOS电路的原因是什么?
5,较长的时钟信号要走带状线的原因是什么?
6,四片ddr2顶底对贴布局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试讲出其中六点。
7,ODT信号有什么作用?layout应如何处理?
8,VTT和VREF是否能共用?为什么?
9,ddr3的最高工作频率是多少?)
10,多片DDR3为什么优先走fly-by拓扑?

网友:
    看来我还是比较菜的

网友:
    都要连连看

网友:
    一个都不会,有答案不?

网友:
    认真看完了。结果都不会

网友:
    很多都答不上来

网友:
    第一,阻抗是有许多因素决定的,从工艺来说由铜皮厚度,介质厚度,线宽,介电常数,阻焊等等,从信号质量来看,要考虑参考平面,走线方式等等

网友:
    第二问题不明,无法回答

网友:
    第三,开尔文走线

网友:
    2 应该是传输速度是多少,多少不记得了,只知道内层和表层的速度不一样

网友:
    1.阻抗一般优先调整参考面的距离,即介质厚度,然后是控制线宽和铜厚,还可以控制介电常数,也就是更换介质。
2.约等于半个光速。
3.接上拉或下拉电阻,根据情况加旁路电容。
    4.电平不同,ttl是固定的,cmos由vcc确定。
5.主要是考虑emi。
很少用ddr3,后面的就不献丑了。

网友:
    这些问题都是不想开工资的公司难为面试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