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保护

楼主(2020-12-01):
    各位
我有一个锂电池产品 用R5432V506BD 的电池管理IC 4S电路 充电过流15A
在接入测试 DC power supply时 会导致充电保护
量测到接入瞬间充电电流的峰值有20-25A,但换其它的
DC power supply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不知道客户
是使用什么样的充电器
后来我改了一下取消电阻把充放电改大 充电改到20A,放电改到40A保护
还是有样机有出现接前一个DC power supply时 会导致充电保护
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建议  谢谢

网友:
    搭个MOS做缓启动试试

网友:
    充电保护过流或过压,你上图分析

网友:
    上传下原理图或datasheet

网友:
    既然是充放电过流保护,不是短路保护,那对时间要求不高,可以将保护延时设长一点,多次采样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