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怎样将dat文件写入excel表格中?

楼主(2020-12-01):
怎样把多行多列包含字符的dat文件(通过逗号分隔符分隔),转化成excel表格。PS:用代码实现,因为要处理的文件较多。

网友:
fileload = 'data.dat';
T = readtable(fileload,'Delimiter',',');
filesave = 'data.xlsx';
writetable(T,filesave)
在这两个函数的使用中,也可以加入一些其他Name-Value对,来实现你想要的结果